如何设置历史警报表

楼主(2019-08-28):
我接触触摸屏挺久的了,但是没用过触摸屏历史警报表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用,我手里有一台台达110ws的触摸屏,想设置一个触摸屏可以查看设备警报的列表,怎么弄,求大神详细解说一下,感谢

网友A:
一般都会有报警变量,你把报警变量建好以后,触发条件满足,就会在报警里面中显示出来报警时间,是否需要确认等信息。台达没用过,不过你可以去官网上找个手册看看,不难。

楼主:
大V看见凤凰飞回去哦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