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过这样的条形图没

楼主(2019-08-28):
有2条条形图,第一条显示一段时间后,第二条接着第一条显示

显示变量是时间,这里主要难在第二条如何接着第一条显示

如图:

使用力控的游标,刻度自己做...

如图:

或者有大师有更好的方法没,求教

网友A:
2个不同变量控制不同的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不同变量控制不同的线段

是等待,加工分2个变量

但是如何将加工这个变量在等待变量后显示出来呢?

可以看到等待是从1开始

加工是从3开始的

而加工,等待是变量,不固定数值

。。。。。。。。。。

楼主:
有没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呢?

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有没有路过来看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