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手动添加鞍型跳线

楼主(2019-08-28):
EPLAN2.7怎么手动添加鞍型跳线,为什么只能手动删除跳线,添加是灰色的

网友A(2019-12-02):
http://tieba.baidu.com/p/5932351787

我是从这个地址中 找到的解决 办法

但可能由于软件版本的原因,显示的效果不太一样 ,下面是我 的 。

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