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扫描、请求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9-08-28):
我们这边现场的需求是这样;设计部设计3D图纸、然后生产部门按图纸设计,我们需要检测生产部门生产出来的单件是否跟我设计部门设计的图纸内的单间一致(孔径位置、大小,单件的尺寸等),

   我需要用什么办法呢?   目前想到的是3D激光扫描

楼主:
        说的是单件一致,不是单间,打错了

网友A:
任何传感器都不如如果检验准确,最好是人工检测吧

网友B:
3d  图出来后 都要拆图的吧  拆成2d的 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何传感器都不如如果...

零件复杂的我还是不相信,除非批量加工件

网友D:
好一点的三坐标几百万到3千万以上,谁敢说三坐标精度不高?

网友E:
有专门的3D检测系统,基恩士就有这种软件和产品,楼主可以咨询一下

楼主:
基恩士的产品针对的是那种小而精的玩意,我这个东西是大。基恩士长期联系的,他们做不了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3D检测系统,基恩士就有这种软件和产品,楼主可...

楼主:
目前的做法是加工回来的产品,我们直接用人工预拼装的模式,拼装起来检测长宽高、孔径位置,但是这样耗费人力时间,我们想用自动化的方式检测。

引用 网友C:
仿形加工上数控的一般不会错,除非改图了一般零件3D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