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闪烁的解决办法,你有必要知道!

楼主(2019-08-28):
  LED显示屏闪烁的解决办法,你有必要知道!

  虽然LED显示屏闪烁不是大问题,但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不仅影响播放画面的质量,而且还影响用户的心情,那么合肥LED全彩显示屏闪烁原因是怎么回事呢?又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呢?

  LED显示屏闪烁原因:

  1.驱动加载程序不对。

  2. 电脑和屏之间的网线太长或者网线故障。

  3. 发送卡坏了。

  4. 控制卡坏,查看一下控制卡上的小灯亮不亮,要是不亮就坏了。

  5. 电源与控制卡之间的连接线是否短路。

  6. 电源的输出电压电流不稳定,带控制卡的电源不要带太多的板子。

  LED显示屏闪烁对应解决方法: 如果是整屏花点、图影扭动,一般是驱动加载程序不对,重新检查驱动加载程序,实在不行卸载重装。 还有一种可能是发送卡坏了,这时候就需要更换发送卡了。

  如果是不规则的闪烁,一般是系统频率问题。更换系统,或者调节设置参数,基本可以解决!

  如果是星星点点的闪烁状态,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也有可能是发送卡分辨率设置问题。另一种可能,是供电问题(电源供电不足,信息杂波,电磁干扰),设计PCB时要多考虑电源和信号走线的线径,以及PCB生产工艺。 模组上多加几个电容也有一些改善。

  如果伴随文字闪烁的(文字周围有不规则白边,不规则闪烁,文字消失后消失),这种是显卡设置问题,在显示属性里取消 “菜单下显示隐影”,“边缘平滑过渡效果”,可以解决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