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螺杆空压机维护和维修的相关内容

楼主(2019-08-28):
一个好的螺杆空压机厂家应该在全国各地设置有服务点,只为更好的服务用户,为用户保驾护航,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多与使用单位的技术人员沟通如何维护以及维修措施,其实它并不深奥。关于螺杆空压机维护和维修内容,你了解多少呢?下面,我们一起来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些内容。

螺杆空压机的维护内容

在螺杆空压机的维护中,总体维护的重点是相应的操作程度固定,操作时间也事先被确定好。日常维护的重点在于平时的检查和护理,及时的发现故障并给予排除。定期维护的重点在于固定时间段内的检查和维护。下面分别给予介绍。

一、总体维护

在总体维护中,当有部件需要更换时,首先应该将空压机的电源关掉,将其中积压的压力全部释放出来,然后将端盖、螺母以及其他部件拆卸下来。当需要进行磨合期机油的更换、对回油阀进行清洗和更换油滤时,要注意操作时间是在空压机首次运行500小时后进行。在对控制线路实施检查时,需要在空压机开机50小时后进行,并且每隔六个月需要进行一次检查。

二、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工作包括以下环节:对操作开关工作情况的检查,检查压缩机润滑油的油位是否正常,保证足够的油量。对运行机组出现的异常声音和油泄漏进行检查,查看电脑控制器是否出现有报警故障。另外,还要经常清洁空压机表面的正反面以及冷却器的表面,尤其是四角位置和风扇的叶片的粉尘,以充分保证机组的散热性能和防止机组受到腐蚀。

三、定期维护

定期维修包括月修、季修以及半年修,必要时还需要进行整体的大修。

每月维修的内容包括:检查空压机排气的温度开关是否良好,对润滑油的质量进行测量,查看其是否变质。对电控箱内部的灰尘进行清理,检查所有的软管,看是否出现有破裂和老化的现象。每间隔两个月需要在电机的轴承上涂抹润滑脂。

季修主要包括清理空气过滤器芯和油过滤器芯以及对空压机油的过滤。

半年修的内容是:清洗更换油气分离器芯,清洗空气冷却器和油冷却器。在大修过程中需要对空压机实施整体的检查和维护,这种维修一般是当空压机运行了很长时间或是出现异常运行状况时采用。它包括对电机、转子和滑片的清洗,更换损坏的阀体和油气分离器芯以及进行润滑油循环系统的清洗。

螺杆空压机的维修内容

常见的空压机故障有:空气压力出现异常,排除的气体总量不够,无法正常启动,出现温度异常和爆炸现象等。空压机中的零件如果受到磨损将会造成各个部件之间配合的间隙发生变化,导致压力与设计值存在偏差,出现排气量不足的现象。造成排气量不足的原因还包括:空气消声滤清器及气阀的严密性出现异常,润滑油出现少油和质量差的现象,排气的温度过高等。 对于以上列举的空压机故障症状,实际实施维修时应该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采用合适的维修措施,保证其稳定运行。

1)排气量不够的维修措施。当是由于缺油引起的排气量不足时,应该首先检查和清洗空压机的空气消声器,如果润滑油的位置在油标位置1/3以下,应该添加相同材质的机油,之后将电源启动打开空压机。如果出现有敲击的声音,应该检查曲轴、活塞、连杆以及汽缸,当这些位置出现有裂纹,可以根据裂纹的大小形状对缺油的时间进行判断。此时应该更换损坏的部件。对空气消声滤清器严密性出现异常的维修方法是要经常对其进行清洗,机器每运行200小时就应该清洗一次。应该选择质量高的润滑油并及时更换新油,保证其质量。

2)冷却系统故障的维修。在冷却水的出水管位置应该安装上一个水表外壳,当表镜上出现有气泡,则表明冷却系统中混入了空气,应该进行及时的清理。要注意对冷却系统实施定期除垢,尽量使用铜制波纹管冷却器芯。

结束语

作为一种性质较为精密的装置,空压机在气量稳定的外界环境下能够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和较高的工作质量,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对空压机的维护和维修方法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