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用定位模块,请大佬们帮忙解答!

楼主(2019-08-28):
汇川AM600-4PM本地4轴定位模块应为小弟一直没用过模块!所以请大老们指点!

1配套模块设定为D1000 开始!接下来就是写程序!以前plc本身自带的我会,但是模块我就不会我有几个问题就是

  1. 模块发出的脉冲数是D多少寄存器?

  2. 结束标志位是M多少?

  3. 它有一个普通的输入口,该怎么用?怎么写?

请大佬们帮小弟回答下,谢谢!最好有个例子!

网友A:
AM600-4PM 模块的说明书大概1张A3纸大小,通道状态和当前位置在模块组态里面设置,可以随意定义地址,定位脉冲指令和完成信号要看对应的指令,说明书很少,看了就懂

网友B(2020-04-05):
打电话给汇川技术,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