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伺服modbus协议通讯

楼主(2019-08-28):
信捷plc怎么用modbus 控制伺服电机运转程序,新生一枚,望赐教

楼主:
坐等,一直等,等。等等

网友A:
等不是办法,不如看看这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7ui.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不是办法,不如看看这篇文章:http://blog....

谢谢,,

网友B:
plc支持modbus 协议指令吗?

网友C:
多找找资料,看看论坛。

网友D:
要看你用的伺服驱动器的MODBUS通讯地址和如何调用。我刚用三菱PLC和台达ASDA-A2系列驱动器通讯,直接调用P5-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你用的伺服驱动器的MODBUS通讯地址和如何调用。...

-------------------------知道怎么通讯,但是通过modbus控制伺服点动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E:
飞洒地方分的高分

网友F(2019-11-15):
工控网牛人就是多,感谢分享!

网友G(2021-09-15):
信捷低端Plc不行。

网友H(2021-10-23):
首先伺服要支持标准的modbus-rtu协议,有物理485接口,通过信捷自带的通讯指令,写或读数据到伺服驱动器相应的地址,启动停止,脉冲设定,故障报警,报警复位等,自己计算一下相关数据,然后调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