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辰CAD与AutoCAD中常用的CAD命令大全(二)

楼主(2019-08-28):
  浩辰CAD和AutoCAD中的命令大多数与菜单命令和对话框中的参数相对应,在使用浩辰CAD绘图的过程中使用快捷命令比到对话框中去寻找参数或在下拉菜单中找命令更方便快捷,但是也有一些命令可能菜单、对话框中找不到。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浩辰CAD和AutoCAD中常用的快捷命令。

  CAD中常见快捷命令解析:

  fill(fillmode):pline:控制填充空心与否。On为空心,off为实心。在浩辰CAD中PL线是否实心不受影响。如果用户在任意图中填充后填充不显示,就需要注意一下是否此参数被关闭了。打开此参数,RE一下,填充就会出来了。

  filedia:打开保存文件的对话框是否出现。On为出现,off为不出现。如果打开保存文件时只有命令行提示,而没有出现对话框,就要检查此一下此变量的设置。

  startup:启动时是否显示启动对话框。On为显示,off为不显示。

  pickauto:选择对象方面是否可以框选。On为不可以框选只能用鼠标点取,off是可以。

  attdisp:属性块属性显示模式。On显示,off关闭。

  aperture:以像素为单位设置对象捕捉靶框的显示尺寸。输入值(1至50)。数值越高,靶框越大。也可以更改“选项”对话框的“草图”选项卡上的此设置。APERTURE控制对象捕捉靶框,而不是“选择对象”提示下显示的拾取框。对象选择拾取框由PICKBOX系统变量控制。

  blipmode:点标记。打开此参数在绘制图形时会在单击处留小点标记,RE后可消除。在浩辰CAD中此参数是默认关闭状态,如果在绘图时发现鼠标点过后图面上会遗留一些点标记,就要检查一下此变量是否打开。

  cursorsize:按屏幕大小的百分比确定十字光标的大小。有效设置的范围为1%到100%。当设置为100%时,十字光标为全屏显示且看不到十字光标的末端。当设置值小于100%时,光标移到屏幕边缘时,可以看到十字光标的末端。浩辰CAD默认设置为5%,很多用户习惯于100%的设置,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设置此参数,也可以用此命令设置,当然这个参数设置一次就可以了。

  gridunit:指定当前视口栅格间距(X,Y方向)。可通过右键单击“栅格”按钮,在草图设置对话框中设置。

  ltscale:设置全局线性比例因子。也可在线型资源管理器对话框里设置。

  mirrtext:镜像文字时文字是否反转,默认为镜像时文字方向和顺序不变。

  pellipse:创建真正的椭圆对象/创建用多段线组成的椭圆。

  pickfirst:控制是否可以在执行命令前选择对象。打开此参数时,可以先选对象,再执行命令,关闭此变量后,必须执行命令后再选对象。

  polarang:设置极轴角增量。

  textfill:在AUTOCAD中控制打印和渲染时TrueType字体的填充方式。以轮廓线形式显示文字/以填充图像形式显示文字。浩辰CAD中此参数暂时不起作用,如果你希望打印空心的TTF文字,可以在打印的特性对话框中关闭TrueType字体的填充。

  textsize:设置用当前文字样式绘制的新文字对象的默认高度。如果当前文字样式具有固定的高度,那么TEXTSIZE将无效。

  thickness:设置当前的三维厚度,设置此参数后,绘制的有厚度参数的图形如PL线、样条线将使用此厚度。

  tooltips:是否显示工具栏提示。

  plinewid:设置Pl线的默认宽度。如果你在绘制PL线时默认就带宽度,肯定是这个参数不再是默认值0了。

  elevation:设置z坐标初始值。如果你画的图形Z坐标不为0,肯定是不小心设置了这个参数,将他设置为0就可以。

  浩辰CAD与AutoCAD中还有很多的类似快捷命令,但有些在状态栏单击或用快捷键更方便,就不一一列举了。希望本文对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网友A:
不错的资源,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