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频繁重启问题

楼主(2019-08-29):
触摸屏在运行2-5分钟左右就会卡屏,然后自己重启。如果不运行画面,只进入操作系统就正常。内存也清理了,没什么用,请教一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画面都在常驻内存,没有释放,还有采集时间是不是太小,负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