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测量电力设备的吸收比,吸收比为什么要大于1.3?

楼主(2019-08-29):
吸收比指的是在同一次试验中,用2500V的摇表测得60s时的绝缘电阻值与15s时的绝缘电阻值之比。

  吸收比是指测量设备对地绝缘时60秒与15秒两个时刻绝缘阻值的比值,由于给设备加直流电压的时间长度不同,对设备的潮湿等状况的影响不同,因此比较2个时刻的比值,可以判断设备是否是因为潮湿的原因影响了绝缘电阻,绝缘受潮时吸收比最小值为1,干燥时吸收比均大于l。吸收比试验,通常用于电容量较大的电气设备。吸收比应该和设备所处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来考虑。

为什么要测量电力设备的吸收比?

  按规定吸收比是指60s与15s时绝缘电阻读数的比值,它用下式表示:

  K=R″60/R″15

  测量吸收比可以判断电力设备的绝缘是否受潮,这是因为绝缘材料干燥时,泄漏电流成分很小,绝缘电阻由充电电流所决定。在摇到15s时,充电电流仍比较大,于是这时的绝缘电阻R″15就比较小;摇到60s时,根据绝缘材料的吸收特性,这时的充电电流已经衰减,绝缘电阻R″60就比较大,所以吸收比就比较大。而绝缘受潮时,泄漏电流分量就大大地增加,随时间变化的充电电流影响就比较小,这时泄漏电流和摇的时间关系不明显,这样R″60和R″15就很接近,换言之,吸收比就降低了。

  这样,通过所测得的吸收比的数值,可以初步判断电力设备的绝缘受潮。

  吸收比试验适用于电机和变压器等电容量较大的设备,其判据是,如绝缘没有受潮K≥1.3。而对于容量很小的设备(如绝缘子),摇绝缘电阻只需几秒钟的时间,绝缘电阻的读数即稳定下来,不再上升,没有吸收现象。因此,对电容量很小的电力设备,就用不着做吸收比试验了。

  测量吸收比时,应注意记录时间的误差,应准确或自动记录15s和60s的时间。

  对大容量试品,国内外有关规程规定可用极化指数R10min/R1min来代替吸收比试验。

吸收比:摇动摇表观察示数,摇表以120转/分的速度摇动,计录15秒的读数R15,再计录60秒的读数R60。

  吸收比=R60/R15,应大于等于1.3。

  温度是与绝缘电阻成反比的,温度越高,绝缘电阻越低、导体电阻越大。此型号中,YJ-交联聚乙烯,这种材料温度影响不是很大,5、10、15度测试结果在数量级上是基本不会变化的,所以在环境温度下测量即可。此型号应按GB/T 12706.2-2008标准来鉴定,绝缘电阻测试方法按国标GB/T3048.5-2007。用2500V摇表测试,正常的话都应该会超量程的。因为国家标准上中高压电缆未规定绝缘电阻的大小,而是介质损耗来看绝缘性能。按交联聚乙烯绝缘20℃时体积电阻率来推算,绝缘电阻应在达到10000MΩ.kM以上。按通常的经验,中高压电缆在出厂前一般都是经过了严格的局部放电试验,电压试验。所以一般情况下中压电缆能达到几百一千MΩ.kM以上。

绝缘受潮吸收比怎么变?

  绝缘电阻下降,吸收比减小,极化指数加强。

  检测到变压器的绝缘降低本体受潮时,可采用离线和在线2种方法处理变压器受潮。

  离线处理变压器干燥的基本方法是:

  加热升温和排潮,根据变压器容量大小和结构形式的不同而决定,现场进行变压器干燥时加热升温的方法,可采用油箱铁损或短路铁损及热油喷淋方法进行。排潮方法分为抽真空和不抽真空2种。但离线干燥处理易受现场条件限制,往往难以实施,停电时间较长,也易造成变压器绝缘的非正常老化。

  在线处理变压器受潮的方法是:

  利用变压器正常运行时产生的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作为变压器干燥处理的发热源,变压器绝缘纸中的水分逐步渗透到变压器油中,利用在线滤油装置除去变压器油中的水分,然后变压器油通过进口过滤器进入真空容器内,利用真空压力喷嘴作用将变压器油喷出,借用压力喷嘴喷出油膜中的气体和水蒸气转移到空气中的作用,从而完成绝缘油的脱气和脱水过程。净化后的油收集在容器底部,并经过滤芯过滤后重新注入变压器。操作过程中,应在回油过滤器的下部装设一个容器及相应的阀门,用来检测和排出气泡,以防止气体进入变压器。在线变压器本体受潮的处理方法,具有停电时间短、加热均匀、不易造成变压器绝缘损伤等特点,在安全措施充分到位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被处理变压器的瓦斯保护误动作。

变压器测吸收比的步骤

  测量时,首先断开变压器所有的连接线,将非被试绕组以及兆欧表的接地极接地。

  然后驱动兆欧表的手摇发电机(或接通外接直流电源),等表针稳定在“无穷大”的位置后,用绝缘工具将火线“L”端立即接至被试绕组上,同时记录时间,并分别读取15s和60s时的绝缘电阻值,读数后应先断开火线,然后停止兆欧表的转动(或断开直流电源)。

  测得60s时的绝缘电阻R60代表该绕组的绝缘电阻值,而R60与15S时测得的绝缘电阻值R15之比值(R60/R15)称为被试绕组的吸收比。

  在测量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测量前应用布擦去套管表面的水来污垢,以减少对测量的影响。

  兆欧表要水平放置,驱动兆欧表要达到规定转速。在火线L端开路时,指针应指向“无穷大”,如指示正常后,就可以进行测量。如遇被试品绝线应采用软铜线,屏蔽线不要靠近地线E端,因为兆欧表的屏蔽端G是直接从发电机的负极抽出的,而火线也是从负极先经过兆欧表的电流线圈后抽出的,屏蔽线与火线之间电位差很小,如屏蔽线接近地线,当表面泄漏较大时,会造成兆欧表的发电机过载。

  读取绝缘电阻后,应先断开被试品的火线L端,然后停止驱动兆欧表(或断开兆欧表的直流电源),以免被试品电容在测量时所表,这一点对测量大电容量试品时,更应注意。

  测量中要记录15s和60s时的绝缘电阻值,同时还要记录测量时的温度和湿度。

  测量一次绝缘电阻试品后,应将被进行充分放电,放电时间应大于充电时间,以利将剩余电荷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