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MS3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8-29):
SMART200PLC与台达MS300变频器MODBUS通讯时,变频器频率读取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A:
上台达官网找资料

网友B:
走485是H2103,MODBUS把H2103转化为10进制就行了。也就是8451.选择通道,4x8451就可以了。

楼主:
那状态地址是多少呢?

引用 网友B:
走485是H2103,MODBUS把H2103转化为1...

楼主:
应该是40001加8451吧?

引用 网友B:
走485是H2103,MODBUS把H2103转化为1...

网友C:
我感觉在用到这些功能之前最好是去官网上把对应手册下载下来先看看,不懂的截图出来问一下,即使之前用过,好多参数也不见得会记得,这样你想要得到的答案正确与否你也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