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度模块输入通道烧坏

楼主(2019-08-29):
 现使用台达DTC1000温度模块,在马来西亚那边烧坏十几个了,都是烧坏输入通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怀疑窜入高压了,也就是220V电压,建议加模拟量保险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窜入高压了,也就是220V电压,建议加模拟量保险端子

你好,加哪种模拟量保险端子呢,是隔离变送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怀疑窜入高压了,也就是220...

机身接地会起作用吗?

网友B:
你的温度模块24V电源是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吗?

一、开关电源要可靠接地;

二、使用大品牌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温度模块24V电源是直接接到开关电源的吗?一、开关...

------------------

温度模块电源是从开关电源处接的,有接地,用的是明纬或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