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画面和主画面分离

楼主(2019-08-29):
我使用的有做的op320A开机画面是欢迎语  欢迎使用之类的    进去的主画面是另外一个经常使用的画面,按esc返回的主画面也是经常使用的画面。。我自己找了好久没学会怎么实现的?有没有高手懂?

网友A:
有的HMI支持开机画面   几秒钟后进入初始画面

网友B:
只要你做了开机画面,后续自动切换到经常使用画面,这个可以通过触摸屏脚本实现也可以通过PLC实现,至于触摸屏有这个功能的那就更加完善了

网友C:
可以通过你的PLC控制,设置开机画面后延迟几秒进入常用换面定格。

网友D:
画面显示可以在画面管理里面设置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