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第一】ONRON,西门子,三菱

楼主(2019-08-29):
在西门子论坛有人说OMRON最垃圾,

首先我是在玩西门子的,这些年【泰德奥,台达,西门子,三菱,OMRON】PLC全玩过,所谓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威…

那个说OMRON最垃圾的楼主就是一傻货,说实话,编程软件属OMRON第一名,性能通信等【西门子第一名】,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

OMRON软件为什么说【第一】?首先:OMRON编程复制,可以分段,分节,分点,但是三菱,西门子完全没有包括所谓强大的博图。

其三:改点,如果你的程序上万步,一个急停点有几百个时,如I0.0改I0.1那么三菱,西门子要改惨你,改废你,而OMRON,直接改一下就全部变过来,

其三:注释,西门子这个做得很垃圾,没有三菱,OMRON强大,西门子你的变量一改注释,你就完蛋了,所有对应点全部要你一个一个去找出来,

【OMRON其四监控第一名】:你在调试过程中,三菱,和西门子,只能他**的一个一个点监控,而OMRON呢,你要监控的全部在一个表格,在第几步,是常开还是常闭都显示出来,

【OMRON其五个第一名功能块】三菱功能功是三者中最弱的,西门子虽然有功能功,但是输入输出只给8个点,而OMRON就不同,你输入输出16个点都无所谓,

【其六个第一名D区存储】:西门子要写个数还***B转换W,再W转换D,OMRON直接一下就成了,总之你们用了OMRON之后再看看西门子,三菱有多差劲吧,

网友A:
楼主总结的很精辟呀

网友B:
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C:
说的好,我用过也有不少编程软件,omron真要数第一,还有个功能楼主没说,那就是注释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excel表中,excel表也可以反过来贴到omron注释里,这对IO分配,内存数据分配很友好。

网友D(2021-04-07):
可能大家都没有用到精髓吧

网友E:
点个大大的赞

网友F:
总结的很好,收藏了,谢谢你。

网友G:
没有指定品牌,优先OMRON

网友F:
又看了一遍,非常好。

网友H:
其三:改点,如果你的程序上万步,一个急停点有几百个时,如I0.0改I0.1那么三菱,西门子要改惨你,改废你,而OMRON,直接改一下就全部变过来,

其三:注释,西门子这个做得很垃圾,没有三菱,OMRON强大,西门子你的变量一改注释,你就完蛋了,所有对应点全部要你一个一个去找出来,

【OMRON其四监控第一名】:你在调试过程中,三菱,和西门子,只能他**的一个一个点监控,而OMRON呢,你要监控的全部在一个表格,在第几步,是常开还是常闭都显示出来,

【OMRON其五个第一名功能块】三菱功能功是三者中最弱的,西门子虽然有功能功,但是输入输出只给8个点,而OMRON就不同,你输入输出16个点都无所谓,

【其六个第一名D区存储】:西门子要写个数还***B转换W,再W转换D,OMRON直接一下就成了,总之你们用了OMRON之后再看看西门子,三菱有多差劲吧,

三菱可以用软元件取代不用10秒就取代完了,博涂也是变量表改完就自动,再不行也有查找替换功能,
西门子200,SMART的软件就真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