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造纸变频传动的方案

楼主(2019-08-30):
造纸传动上七八个传动辊用的是三相异步电机,没有编码器,用矢量变频器,同步效果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每个变频器除了主给定速度,还要再根据转矩做pid算法作为附加的频率给定,有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请指导下

网友A: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在造纸厂,当时就是用的ABB变频器与三相异步电机控制。直流母线并在一起,防止直流过压报警。我再找找当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