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不显示实时曲线

楼主(2019-08-30):
本来用的好好地,中间断了一次电,启动后实时曲线,历时曲线都不显示了,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有可能是文件损坏了,或者存储介质有问题,建议可以重新传载下程序试试,或更新驱动亦可!

网友B:
触摸屏很老了吧,重新下载工程再试试。

网友C:
重新下载工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