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绕线式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一台50吨行车,不吊重物时运行正常,转子三相电流相差不大。吊重物上升时,电机异响,从滑环室测转子电流,有一相电流很小,另外两相电流升高,电机有异响。两台电机并联运行,另外一台电机也是这种情况,请问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检查从滑环到电阻箱的线路也没发现有接错线的。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选型有问题,不合适呢

网友B:
感觉像是有一相接触不良,缺相出力不足、抖动等,还是查线路吧

网友C:
控制是什么形式,凸轮开关的还是接触器控制的,看情况是转子缺相。检查转子及电阻箱回路。包括转子碳刷以及松紧度。检查触点与紧固螺丝环节估计是接触不良。

网友D:
如果二台电机出现同样情况,那么故障就应该在二台电机的公共回路----转子的控制回路。没介绍是什么控制方式,转子串电阻、可控硅串级还是变频器?可能有一相断了,或接触不良,或一相的元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有一相接触不良,缺相出力不足、抖动等,还是查线路吧

-------------------------为什么空载转子电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二台电机出现同样情况,那么故障就应该在二台电机的公...

就是天车上用的,两台电机并联,两台电机都有这问题。接触器控制的,每台电机转子电阻分成五级,由五个接触器控制切除。检查线路没发现问题,启动结束后五个接触器都会吸合。两台电机都是这问题,是不是线接错了?如果接触不良不应该两台电机都出现这问题呀

网友C:
如你所述,应该是凸轮开关控制接触器的电阻箱档次大车并联控制电机,已经是创新过得,是否有图纸检查转子环节,原来标准控制是直接行车用凸轮开关直接控制,五个调速电阻箱挡速,这些挡速电阻设计的时候就是不平衡的,只是到了全速挡甩开电阻才是平衡的。只有查看了图纸才能判定是否有故障,除了全速档其他的电阻连接都是不平衡的,另外注意下大车制动器调节不好不能同步,重车也会造成大车移动行走时产生抖动噪声。除了全速其他的档次转子电流都不是平衡的但不会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