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激光切割机不出光怎么检修?

楼主(2019-08-30):
 CO2激光雕刻机不出光检修方法有哪些呢?有时候不等这些小知识就的等厂家售后过来才可以出来,这样就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其实这些不是大问题,只要看了下面的知识你动下手指就可以自己解决了!

 打标机适用于金属激光打标,陶瓷卫浴激光打标、塑料激光打标,玻璃玉石激光打标、木材、亚克力激光打标,工艺品激光打标,食品包装激光打标等各行各业各种材料的激光打标

CO2激光切割机不出光怎么检修?

一、机器运行切割过程中突然不出光

1、激光管是否出光,出光,则运动控制卡上面的线松,或动运动控制卡坏(更换板卡)。不出光,激光电源坏。(极少情况激光管坏) (检查激光管高压端是否有打火现象,打火容易把激光电源和板卡的电子元件烧掉)。 激光电源风扇不转,用电笔测试激光电源220V端口,是否有电。有电,激光电源坏。(维修或更换电源);没电,检查激光电源开关,线路。

2、开机不出光,操作员不是很熟悉机器操作流程。

1、 检查水箱是否报警

2.1、不报警,检查激光电源风扇是否在转。 激光电源风扇转,用电线短接激光电源的。

2.2、报警,把水箱后面的进水口,出水口用一条水管连接,水箱通电,看是否报警。如果报警,水箱坏了。如果不警,则是激光管水路不畅通,检查水管是否折弯或被东西压住,水箱里的水是否有杂物(更换水箱的纯净水)。

CO2激光切割机不出光怎么检修?

要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光路是否正常。(按出光看激光管是否亮,亮而激光头没光,则光路有问题)

2、激光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3、水箱是否打开。

4、机器操作面板,功率是否正确。或电脑软件参数是否正确。

激光雕刻切割机适用于服装行业、布制玩具业、鞋业、家纺业、刺绣业、商标业、医用业、皮革业、箱包业、伞业、净化业、航空业、经编业等进行激光雕刻切割 适用材料于金属薄板、竹木制品、有机玻璃、布料、皮革、纸张、玻璃、亚克力、薄膜、帆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