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凌华PCI-8134运动控制卡

楼主(2019-08-30):
想用组态王来通讯凌华PCI-8134四轴伺服驱动卡,控制伺服。但是在组态王设备板卡选项中没有凌华相应的板卡,那我应该怎么做?总不能换成其它的运动控制卡吧?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则看法,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组态王的话,应该是不可以,运动控制卡一般都有自己的开发库文件,组态王应该不支持,最好用C++方式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态王的话,应该是不可以,运动控制卡一般都有自己的开发...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您是说组态王不能控制运动控制卡?我发现组态王配置向导里面可选的型号比较少,譬如PLC、智能模块等。当我PLC的型号在组态软件里找不到该如何处理?我有一台基恩士KV-n60型号的PLC,在软件里找不到相应的型号,在现有的选项里都试了但都通讯不上。与亚控公司联系了一直没给我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