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9-08-30):
各位大神!

     我有一个旋转角度编码器,现场要用在工控机上测旋转角度,现在想知道怎么采集编码器的脉冲值。以前在PLC上有专门的采集端口,现在使用在工控机上不知该怎么搞了,我需要选择什么的的硬件支持,怎么样把脉冲信号采集,并且转换成角度,有没有做过这些案例的大神提供一些帮助,求教各位感谢。

网友A:
搞一块PCI高速脉冲采集卡即可,里面有开发库文件,很简单的,不一定要PLC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建议楼主采购专用伺服控制卡,推荐固高的

网友C:
要一个能采集高速脉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搞一块PCI高速脉冲采...

这个曾经买过,稳定性吧,玩一下是可以,但是你自己用过之后才知道效果,在此就不吐槽了

网友E:
2楼给的方案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