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410报警,驱动器烧坏

楼主(2019-08-30):
使用安川SGD7S-550A00A002 驱动器,7.5KW,出现一上电就410报警的情况,厂家检查是驱动器内部功率模块和启动电阻烧损。现场共8路控制,7路没问题,有1路故障。

外部电路经过排查没有问题,驱动器维修后,放在其他路没问题,放在原来故障的一路再次出现相同故障。

该路从一个伺服电子变压器接触,电子变压器分两路连接两个驱动器,一路故障,一路没问题。

想请教一下,还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A:
可以找个手册看看,我在手册帮你看到的,最好问一下他们技术人员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换电子伺服变压器,那个电子伺服变压器,不好用,那玩意,建议更换线圈似的伺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更换电子伺服变压器,那个电子伺服变压器,不好用...

谢谢,请问下,是不是一般电子伺服变压器的输出不稳定?我们现在也有怀疑这个原因,正送厂家检测,另外您说的线圈的变压器,是不是指干式变压器

image.png是指这种吧?

网友C:
电子变压器功率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建议楼主更换电子伺服变压器,...

是的,就是这种的,价格比电子变压器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变压器功率多大?

电子变压器是20KW的,伺服驱动器是7.5KW,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故障,请仔细检查输入输出接线 和电机。

外部线路检查过了,没问题,驱动器和电机也让厂家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手册看看,我在手册帮你看到的,最好问一下他们技术人员

这个手册看到了..不过应该不是上面的原因,厂家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