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驱动DDRVA如果多次暂停位置不准.

楼主(2019-08-30):
一般再做三菱定位控制的时候  用DDRVA 指令 来实现定位 要求中间可以在任意位置暂停、启动

一般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我现在做的是 断开指令的驱动条件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感觉有丢脉冲的情况,表现在机械上面 如果没有暂停的情况下 每次定位都是准确的,但是中间有暂停启动的话 每次机械都走不到应该走到的位置。。

是不是用脉冲停止指令标志位来实现这个功能  M8349 脉冲输出停止指令标志位。

网友A:
采用绝对定位试试,每次暂停以后程序会记住当前位置,下次启动接着未完成的继续走完剩下的位置。

网友B:
为了赚积分,能下载学习,努力回帖。

楼主:
在为了避免危险而需要立即停止的情况下, 请使用该标志位。由于电机立即停止, 所以有损坏设备的危险

性。

在一般的STOP动作(减速停止)等时, 请使用「指令的OFF」或者「正转极限标志位和反转极限标志位」。

但是PLSV指令在无加减速动作(M8338=OFF)的状态下进行动作时, 即使使用「指令的OFF」或者「正转极限

标志位和反转极限标志位」, 也会立即停止。

网友:
为了赚积分,能下载学习,努力回帖并学习

网友C(2020-08-06):
使用伺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丢脉冲应该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除非是步进电机定位,请问楼主是使用的什么电机驱动的?

网友D:
伺服不管用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基本不会丢脉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采用绝对定位试试,每次暂停以后程序会记住当前位置,下次启动接着未完成的继续走完剩下的位置。

DRVA不就是绝对定位吗

楼主(2020-10-21):
引用 网友C:
使用伺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丢脉冲应该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除非是步进电机定位,请问楼主是使用的什么电机驱动的?...



台达ASD-B2 0421   400W 伺服

网友F(2021-03-29):
在为了避免危险而需要立即停止的情况下, 请使用该标志位。由于电机立即停止, 所以有损坏设备的危险

性。

在一般的STOP动作(减速停止)等时, 请使用「指令的OFF」或者「正转极限标志位和反转极限标志位」。

但是PLSV指令在无加减速动作(M8338=OFF)的状态下进行动作时, 即使使用「指令的OFF」或者「正转极限

标志位和反转极限标志位」, 也会立即停止

楼主(2021-07-24):
引用 网友F:
在为了避免危险而需要立即停止的情况下, 请使用该标志位。由于电机立即停止, 所以有损坏设备的危险性。在一般的STOP动作(减速停止)等时, 请使用「指令的OFF」或者「正转极限标志位和反转极限标志位」...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