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9-08-30):
第一次用松下PLC,第一次用步进,碰到点问题,就大佬们帮下忙,步进电机倒水动作,倒完水就复位,R20 on的时候倒水  R21复位,  看下写的对的,最好能给我发给例子程序  498554640@qq.com

用哪一条指令比较合理, 步进电机倒水动作,倒完水复位

网友A:
首先说一点,你这程序确实有些问题,程序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说程序写好就没事,硬件接线也很重要,在保证硬件接线无误的前提下,程序才有意义。你这程序没有看出有原点限位信号,你是怎么判断原点的?其次重复倒水以后,你确定没有累积误差?你是怎么复位的?倒水我理解就是要步进电机旋转一定角度,我觉得你采用相对或者绝对定位指令即可。

网友B:
步进电机倒水动作?只要动作就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倒水动作?只要动作就好了吗?

对的,倒完水,在复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步进电机倒水动...

没要求 写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