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冲床送料机送料时间不对的原因

楼主(2019-08-31):
送料距离不稳定又称送料不准确,严重影响冲压产品的质量。造成送料机送料距离不稳定、数控伺服送料或快、慢不稳定解决方案的原因有很多,如出现此故障,操作人员可按说明逐一排除

1。设定速度太快。由于电子控制系统响应时间的限制,无法实现高速进给。 一般情况下,最高气动送料速度为每分钟60-120次(具体时间随物料厚度和步距变化),最高机械送料速度为每分钟150-200次。如果实际冲切速度高于此速度,将导致滞后。它会导致发送错误的材料。

2.外部空气压力过高或不足。数控冲床送料机要实现快速稳定的弛豫,需要稳定的气体供给。

它的三点组合压力表需要调整到4.5Kg/cm2。处理方法:检查三点组合压力表是否损坏,调整压缩机压力。

3。喂入高度不对。冲床往往需要与多套不同的模具配套使用,不同模具的高度也可以不同。

此时,更换模具后,需要调整送料机的送料高度。如果调整不正确,送料将出现歪斜和凹凸。处理方法是调整冲床送料机的送料高度,使其与模具保持水平和垂直。

4.冲模本身有误差或无切料块。如果冲模本身在设计和制造上有问题,送料距离也会不稳定。

此时,不能先使用送料,但可以使用手动送料来测试产品,确认问题是否在模具本身,如果是这样,可以进行修改和纠正。

5。进料滚筒上有冲压油。为了防止材料与模具长时间摩擦和温升对模具寿命的损害和冲压精度的不准确,通常在材料进入模具前对其涂上冲压油。如果冲压油进入进料滚筒,会导致进料滑动不准确。此时可以对进料滚筒进行清洗和擦拭。

6.进料时间设置不正确。不同模具对数控送料机的进给时间的要求不同。如果给料时间设定得太晚,会导致给料不足。此时,需要调整冲头的进给信号凸轮角度。

7冲床送料机放松时间不正确。如果松弛时间不合适,进料不到位或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