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六个抽头测的阻值为什么一相偏高?

楼主(2019-09-01):
求大神帮忙

为什么测的一相阻值偏高?

绕组大致怎么绕的?

按照厂家电机端盖接法运行时是正常的。

网友A:
电机内部头尾接错,测量应该是平衡的,测量的图2排列就是错误的,动动脑筋重新调头尾,根据阻值的高低,头尾测量后位置V1与W1位置对调。所以星型高速运转是正常的低速时电机嗡嗡叫,因为头尾错了电阻值肯定不对,低速三角运行电流是不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部头尾接错,测量应该是平衡的,测量的图2排列就是...

谢谢啊,这台电机高低速按照厂家给的接线图都是没问题的。高速运行三相平衡,低速运行三相也平衡。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领导要求我研究透了。还请大师多指点,感谢。

正常情况应该六个抽头测的阻值应该要平衡误差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短接时没接好,某个接头有接触电阻还有,你原理图好像画错了

谢谢你的提醒,接触都是没问题的我已经很认真去测量了。 图2图4原理图是我推理按正常来说是错误的,假设低速正转高速就反正了。我对电机内部绕组不了解,所以无脑推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内部头尾接错,测量应该是平衡的,测量的图2排列就是...

学习到了,大神好多!感谢!

网友C:
这个电机这样有用吗?不如用接触器星角运行方便

网友D(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