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需要修改已被引用的点,修改不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01):
和利时DCS需要修改已被引用的点,修改不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没有用过,共同研究

网友B:
这个名称已经使用了,所以产生冲突,可以另外修改一个名称使用。根据上面显示您的这个名称是个全局名,已经被26号站使用。

网友C(2019-12-13):
看看联锁逻辑是不是被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