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SE与5000通过Ethernet连接变量仿真

楼主(2019-09-01):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在做一个改造项目,用的是Logix5000和RSVIEW SE 4.0。在客户原基础上加几个画面。

因为没有硬件,现在只有仿真测试程序和画面的连接,用仿真器,通过OPC建立通讯,画面可以连接到PLC中的变量,但是客户原来是用Ethernet的通讯方式连接的变量。与用OPC建立的变量的前缀不一样,这样的变量应该是用不起来的。

但是我试着建立Ethernet通讯,按网上的步骤做的,但是在画面中添加标签时(PLC里有建立好的标签),连接不到PLC的变量,在画面里建立的是RSLinx Enterprise,然后添加了一个新的“new Shotcut”,然后在画面里添加标签,但是“new Shotcut”这个节点,不在左边的项目名称下,只显示在右边的标签列表里面,也就是说“new Shotcut“变成了一个标签,这就肯定不对了。

以前有硬件的时候,建立的“new Shotcut”是在左边的项目名称下的。

还请各位大神指教,是不是在仿真时,SE画面中,只能用OPC连接到PLC标签?那么客户用的是Ethernet通讯,我该怎么弄呢?全部标签重新建?或者该标签前缀?

望大家指教。

附上图片:

网友A:
仿真并不是万能的,建议你去客户现场测试一下网络通信,只需要测试成功一个即可,在家仿真的并不能实际模拟现场情况

网友B:
不需要添加仿真,在创建通讯路径的下方添加离线标签程序即可。SE就可以看到标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添加仿真,在创建通讯路径的下方添加离线标签程序即...

多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不是太明白该怎么设置哦,比如图中我圈起来的地方,需要怎么设置呢?还有RSLINX该怎么设置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添加仿真,在创建通讯路径的下方添加离线标签程序即...

您好,我昨天用FactoryTalk SE 6.0,建立Rslinx Enterprise 通讯,然后新建一个节点名,在右边下面的Offline Tag File 里面,添加了一个Logix5000 19.1的程序,不用仿真,确实找到了离线变量。

客户现在用的是RSVIEW Studio SE 4.0,比较老了,编程用的Logix5000 15.0。不过我电脑现在用的是Logix5000 19.1的,组态是一样的,就是找不到离线变量。也不知道是不是19.1和RSVIEW Studio SE 4.0版本不兼容

因为我安装软件的时候 ,19.1的服务文件“FactoryTalk Platform”是2.3版本,Rslinx Enterprise 是5.3版本,但是Studio SE 4.0的“FactoryTalk Platform”必须是2.0,Rslinx Enterprise 是CR7才能完整安装,所以19.1的那两个文件必须安装低版本的。不知到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小弟我收下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收下来学习一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组态软件,可以试试,FactoryTalk SE 应该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