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接触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9-02):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初学,好久没有明白。

问题描述:

  1. 断路器、接触器部件已经做好(如图)

  2. 在宏项目里面创建一个宏(如图)宏里面的元件是通过上图部件库放置进去的。

  3. 问题来了,为什么我在原理图里面插入宏的时候,断路器可以自带部件属性,而接触器这个就不行呢?接触器前会有问号。(如图)

  4. 断路器的有部件选项,接触器的没有(如图)

补充:我知道接触器的3组主触点没有主功能,所以没有部件选项,但是我想知道如果我在原理图里面怎么才能把这3组触点和设备对应上呢。

        为什么断路器可以,接触器不行呢?还是我的理解本来就不对

      请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或者告诉我,怎么实现在原理图里面实现主触点和部件的对应关系。

我发现触点都是独立的,不知道怎么和已经做好的部件对应起来。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么

你好..在符号库本来是一个主功能的,你也可以创建这个三个在一起的符合.我不建议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么 内容的...

楼主:
感谢回复!

我在部件定义里面和你定义的差不多的,如下

 你的意思,在把3组主触点里面的一组定义了主功能了么? 线圈默认是主功能的,这样不是一个部件里面有2个主功能了么?

 请问你的部件,在插入原理图的时候,编号会出现问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编号出现问号,把问号改成1/2/3/4/5/6等。之后就1/2做个主功能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感谢回复!------...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想要的结果是:在把接触器作为一个宏插入的时候,它会自动生成编号,不需要后期去手动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