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4PT温度模块如何编程

楼主(2019-09-02):
维控4PT温度模块如何编程,刚开始用维控到PLC,对编程不是和了解,请教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A:
这个4pt编程的话,在我们官网上是有案例可供参考的,http://www.we-con.com.cn/Technical_jishu_7.html

网友A:
也可以q我们800008806,或者电联我们0591-87868869

楼主:
数据都读取都解决了,传感器故障怎么判断,如果不接,读取到的温度值是0,不能用超限来判断了。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可以q我们,,或者电联我们啊。故障的话可以看下模块那边的错误信息代码那边具体的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