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程序选择#2

楼主(2019-09-02):
比如PNS0001已被选用,我在PNS0002中修改了代码,这时候在程序选择画面就会出现PNS0002前面出现#2。这会导致2号程序被占用,请问怎么取消掉这个占用。

我目前的办法,只能是把2号程序备份后删除。

网友A:
我用的都是喷涂机器人,调JOB号

网友B(2020-06-23):
01已被选用,我在PNS0002中修改了代码,这时候在程序选择画面就会出现PNS0002前面出现#2。这会导致2号程序被占用,请问怎么取消掉这个占用。

我目前的办法,只能是把2号程序备份后删除。

网友C(2020-08-16):
PLC 可以调用的,上位机没做好程序

网友D(2020-11-30):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E:
比如PNS0001已被选用,我在PNS0002中修改了代码,这时候在程序选择画面就会出现PNS0002前面出现#2。这会导致2号程序被占用,请问怎么取消掉这个占用。

我目前的办法,只能是把2号程序备份后删除。用UI4终止程序就可以聊聊吧

网友F:
都是好东西啊楼主都是好东西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