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床送料机送料线高度相关问题

楼主(2019-09-02):
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是与冲床使用的模具模具线高度一一对应的一个数值。一般冲床更换模具后,模具线高度会变化,因此需要对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进行调节。但是不少客户在冲床送料机送料线高度上还有所疑问,一般为以下几个问题。

1、是不是所有的冲床送料机都可以调节送料线高度?

答:所有冲床送料机都可以。不管是空气送料机、高速滚轮送料机、NC伺服送料机、高速伺服送料机、三合一送料机均有送料线调节功能,用于配合不同的模具进行调节。

2、是否可以不进行冲床送料机送料线高度的调节?

答:不同的模具对应的模具线高度是不同的,若冲床更换模具后,不对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进行调节,则会导致在冲压作业时送料不准,使冲压成品出现刮花、不良产品的现象,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模具和冲床送料机损坏。

3、冲床送料机的送料高度该如何调整?

调整方法:

    ①调整前先将冲床模具装好

    ②根据模具的高度调节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让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比模具下模稍低,但较高不能高出模具下模的高度。

    ③然后将安装板(或机架)。

此外,常出现错误的调整方法有:很多在客户现场的操作人员喜欢在装好模具后,将材料通过送料引入到模具导柱之中,然后在根据材料去调节冲床送料机的送料高度,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调整方式,这会导致冲床送料机的送料线高度高于模具的模具线高度,从而导致送料不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