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变频器过电流故障的现象及案例分析

楼主(2019-09-02):
变频器过流(OC)故障是变频器维修中报警最为频繁的现象。变频器过电流分为以下几种故障现象:
① 变频器重新启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现象。造成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有:负载短路,机械部位有卡住;逆变模块损坏;电动机的转矩过小等现象引起。
②上电就跳,这种现象一般不能复位,引发变频器故障原因有: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流检测电路坏。http://www.cncswx.com
③重新启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加速时,引起变频器维修过电流的原因有:加速时间设置太短、电流上限设置太小、转矩补偿(V/F)设定较高。

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案例分析一:LG-IS3-4 3.7kW变频器一启动就跳“OC”
LG变频器维修与分析:打开机盖没有发现任何烧坏的迹象,在线测量IGBT(7MBR25NF-120)基本判断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把IGBT拆下后测量7个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开通与关闭都很好。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只光耦A3120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后三路基本一样。模块装上上电运行一切良好。
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案例分析二:BELTRO-VERT 2.2kW变频器通电就跳“OC”且不能复位。
变频器维修与分析:首先检查变频器逆变模块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检查驱动电路也没有异常现象,估计引发变频器维修故障的问题不在这一块,可能出在过流信号处理这一部位,将其电路传感器拆掉后上电,显示一切正常,故认为传感器已坏,找一新品换上后带负载实验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