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cpust30怎么输出低电平

楼主(2019-09-02):
带的明电舍的agv,本身处于高电平,需要一个低电平来执行命令,plc为晶体管输出型,agv端子口接的是plc q端,q端的 l 和m要怎么接才能让plc输出低电平?有没有大神了解的?

网友A:
这种问题加个继电器就解决了,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隔离,放大,转换(高低电平)功能,这个不难,也是实际工作中经常用到的,特别是给第三方厂家对接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样的情况,你输出高电平,别人输入为NPN,你就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为无源信号(常开触点作为无源干接点),别人爱怎么用怎么用

网友B:
其实晶体管输出有漏型 也有源型(低电平输出) 只不过西门子多数输出模块都是源型

网友C:
二楼说的对

网友D:
加硬件或者换个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加个继电器就解决了,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隔离,放...

一楼正解,我平时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加个继电器就解决了,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隔离,放...

恩,已解决,我加上了继电器,谢谢

网友F(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