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有一台220V输入的变频器,家里没有380V电源,想调试一台380V的变频器,谁这样接过线?

网友A:
这样可以的,不过电机端要三角形接法

网友B: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第一个变频器的输出满足第二个变频器对电源的要求,但实际应用过程中未必会顺利,因为变频器输出的并不是正弦波,而是pwm波,或者是spwm波,这种波形是介于方波和正弦波之间的,里面含有大量的高频谐波,可能会导致第二个变频器频繁的误报警、误动作,乃至损毁等情况的出现。买个变压器升压稳妥

网友C:
不建议楼主这样做,建议楼主还是最好找一个三相电的地方测试。

变频器是交流编直流然后又交流。

但是经过变频器转换后的,交流电就不一样了

网友D:
      不建议楼主这样测试,因为容量也可可能相等,220V 的变频器都是小容量才会这样的,还有经过变频器转换后的,交流电波形也不一样了

网友E:
首先,在第一台变频器输出的是PWM合成的三相220V,给380V变频器供电显然不行;其次,启动时,第一台变频器可能会过电流保护(不知二台都什么容量)。

如果变频器容量相当,可以加一台220/380三相变压器,把第一台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变成三相380V。同时,经过变压器的滤波作用,波形会好一点。

网友F:
可以加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