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DMC-4020控制器疑似故障

楼主(2019-09-02):
GALIL DMC-4020控制器疑似故障,寻求购买渠道和技术支援。地点:江苏昆山。

楼主:
图片如上,COM口通信异常,请教是否为设置不对还是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如上,COM口通信异常,请教是否为设置不对还是故障

单从这个图片,看不出是设置不对还是故障。

如果之前通讯正常,没有做任何跳线设置的更改,那么故障的概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