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9-09-02):
大佬们,小弟需要用电脑采集西门子S7-300的数据,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看有人说一般S7-300与上位机的通讯都是用网线连接,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吗?是不是连上后就可以直接用UDP/TCP的调试调试助手获取数据流了

网友A:
你可以采用MODBUS TCP通信试试,你研究一下这个指令

网友B:
楼主需要有些链接还是无线链接,有线直接网线,通过上位机软件链接

无线DTU,走通讯协议链接,看你用的什么上位机

网友C:
带网口的300PLC?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

1,组态软件,选择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或者OPC),可以直接读取PLC地址,简单省事。

2,自己开发的软件(如各种高级语言),采用开放式以太网方式,需要在PLC里编程。

至于你说的TCP调试助手(当然不可能支持西门子通讯协议),要么客户端,要么服务端,对西门子来说都是开放式以太网,必须在PLC里编程,IP地址,端口,字节数,地址,全部自己编程,才能读写数据。

网友D:
看你300有什么协议,DP?MPI?PROfINET?选择对应的上位机具有类似的驱动协议,这种不需要任何设置,直接连数据地址,如有没有,你看能否用协议转换将PLC的协议转成与上位机一样的,同时在PLC侧做相应的调用和配置

网友E:
不是所有西门子S7-300的模块都有网口,所以首先你的PLC要具有网口。

网友F:
买卡件,类似CP5611可以与上位机走DP通讯,有人直接用Labview与300通讯,或者编程能力好直接用C或C#

网友G:
用网线走TCP协议,通过上位机读取

网友H:
长期通讯还是零时通讯?通讯距离

网友I:
西门子PLC的PPI/MPI转网口,不用编程直接支持ModbusTCP,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J:
用300/400自带网口的OPEN IE,电脑这边直接用那个socket软件就能读

网友K:
网线通讯最简单的协议就是TCP/IP了,CPU没有这个接口的话,需要添加CP343模块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网线通讯最简单的协议就是TCP/IP了,CPU没有这个接口的话,需要添加CP343模块了。

343有几个版本,lean的功能弱点也要3500的吧

网友M(2019-10-12):
这需要看你的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N: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