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读一下三菱扩展模块

楼主(2019-09-02):
我买了一台三菱的扩展模块,没用过,就让卖家发了一个过来,发现和手册上的有点不一样,如图

问了卖家让我自己查手册,结果没找到相应的手册,求问大神,这个是扩展模块么,那为啥有两排Y0-Y7的输出点,如果接上FX3GA-Y0-Y27的PLC,这扩展模块该从哪一个Y地址开始呢

网友A:
上面不是输入X0-7 X10 1-17 下面输出是Y0-Y7 Y10-17,

 要是接主模块就依次顺序往下Y0-Y7  Y10-Y17-  Y20-Y27  Y30-Y37

网友B:
“FX3GA-Y0-Y27的PLC”,你直接说是FX3GA-60MR(T)!!

后面扩展FX2N-32ET,上面的第一排X为X50~X57,下一排X为X60~X67,

至于下面的Y点:上面的第一排Y为Y30~Y37,下一排Y为Y40~Y47,

FX系列本体或者扩展均是8点为一个通道,不足8点占用8点;

模块扩展接续前面号码通道顺延

网友C:
地址分配问题,直接看看编程手册上都有,别人告诉的只是参考,自己查到的资料才属于自己

楼主:
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D:
拍了张照片,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你是直接把PLC当扩展用吗

网友F(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