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的失效防护

楼主(2019-09-03):
今天小编有一位朋友问道:氧化锌压敏电阻失效怎么办,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氧化锌压敏电阻失效防护,希望给大家有所帮助。

其实氧化锌压敏电阻是目前在电源系统防雷、防浪涌使用量大的保护元件。它的响应速度、通流能力和保护水平是大家公认的。由于压敏电阻的失效模式大部分是短路,在系统内发生短路可能会导致燃烧,所以在使用时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避免压敏电阻

失效时发生短路。为了防止压敏电阻的失效造成电源短路而起火,可以在每个压敏电阻上串联一个温度保险管或热脱离机构。温度保险管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当压敏电阻失效(高阻抗短路)时,它所产生的热量把温度保险管熔断,从而使失效的压敏电阻与电路分离,确保设备的不会出现问题。

当较高的工频暂时过电压作用在压敏电阻上时,可能使压敏电阻瞬间击穿短路(低阻抗短路),而温度保险管还来不及熔断,还可能起火。为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可在每个压敏电阻上再串联一个耐冲击工频保险丝(单用工频保险丝则在老化失效时可能不熔断)。

也可以把压敏电阻与陶瓷气体放电管串联使用,正常工作时陶瓷气体放电管不导通,压敏电阻没有漏电流,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受浪涌冲击时,陶瓷气体放电管首先击穿,然后由压敏电阻控制浪涌电压,总的残压为两者之和,略有增大(几十伏);冲击过去后,由于压敏电阻控制了电流,放电管不能维持导通而熄弧,恢复为正常工作状态;当压敏电阻短路失效后,因陶瓷气体放电管流过很大的工频电流也会很快失效,但它的失效模式绝大多数是开路,因而不易引起火灾。

如您有技术上的疑问可联系我们,我们竭力为您解决。

关键词:压敏电阻

摘要:温度保险管应与压敏电阻有良好的热耦合,当压敏电阻失效(高阻抗短路)时,它所产生的热量把温度保险管熔断,从而使失效的压敏电阻与电路分离,确保设备的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压敏电阻前端应该有断路器或者熔断器保护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