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的空载有功损耗

楼主(2019-09-03):
       我想请教一下诸位老师,Y280-M-4电动机的空载有功损耗铭牌上查不出来,还有别的手册可以查到吗?或者是空载有功损耗需要哪些参数可以计算出来,空载有功损耗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麻烦老师指教!

网友A:
空载损耗P = P(机械损耗)+ P(附加损耗)

建议翻看大学《电机学》

楼主:
回复内容:好,谢谢。

引用 网友A:
空载损耗P = P(机械损耗)+ P(附加损耗)建议翻...

网友B(2021-05-28):
简单一点:电表直接记录空载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电表直接记录空载功率



对!空载有功损耗不是计算得出的,用电度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