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更好的方案,不在意品牌只在意质量
Six;Rivn

楼主(2019-09-03):
还有哪位道友知道更好的方案?一直为这个事头痛很久了,欢迎下方评论指导意见。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里面有些解决方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B:
如果小项目可以采用西门子智能逻辑控制器LOGO! A8.2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7758/具有-hmi-面板的-logo!8-灯光控制?dti=0&lc=zh-CN

网友C:
推荐力控组态软件+宏电DTU远程模块

但是需要公网IP地址

网友D:
看来重点在上位软件 可以用组态或者labview都可以做 报表格式啥的都可以根据要求定制

网友E:
亚控kingscada 可以解决,您可以联系本地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