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程序

楼主(2019-09-03):
求一个步进电机转2圈 延时5秒后 再快速反转两圈 没有其它位置之类的任何要求

网友A:
你没有说那个品牌的的PLC 步进电机..咋没有给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65577_1.shtml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0903143033.png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6466_1.shtml

网友B:
可以采用相对定位指令去实现,比如3200个脉冲转一圈,可以在距离设定里面设置,走完以后会有完成信号,完成信号触发延时,延时到以后在快速反正6400个脉冲,其中可以设定速度,反转速度大于正转速度

网友C:
直接用DDRVI指令  步进电机的分辨率设置好  再在程序里对应

网友D:
楼主要求信捷那个型号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求信捷那个型号的是

信捷xc2-16t-e的plc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相对定位指令去实现,比如3200个脉冲转一圈,...

我能单独写正转程序  也能单独写反转程序  混在一起写就补转了 谢谢你回复

这问题困扰我半个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楼主要求信捷那个型号的是 内...

你好 脉冲结束以后  一定要用m8170来作为下一步的驱动信号吗

网友E(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

网友F(2022-10-08):
一条脉冲输出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