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绝缘轴承,来看这篇就够了!

楼主(2019-09-03):
绝缘轴承http://www.jxkjzc.cn/是指可以阻止电流通过,轴承自身具有绝缘性能的轴承的总称。
过电流常会发生在轮对轴承和牵引电机(轨道车辆)、直流和交流电机(动力传输系统)及发电机(风电)上。过电流会可能导致滚道和滚动体的损坏及润滑剂的老化,从而引起电机或发电机过早发生故障,造成维修费用的增加并带来停机停产等造成的损失。
       电动机、发电机等一些相关设备中使用的滚动轴承,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受到电流经过的影响,这样不仅会对轴承中的滚动体和滚道造成损坏,而且还会影响到润滑脂的性能。
电流泄漏造成轴承损伤会影响到电机振动异常,噪声加大。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一般来说完全消除掉轴承内部的电势差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能够阻止或大大降低通过轴承的电流,就可以防止轴承发生电腐蚀。沿轴产生的感应电压会产生同时经过轴承 轴承座的电流回路。轴电压产生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电机内部磁通量分布不均匀,尤其在一些极对数较少的电机中。这种情况中,只要绝缘一端轴承就可以完全切断电流回路,通常绝缘非驱动端轴承。如果电压发生在轴与轴承座之间,电流会以相同方向通过每个轴承,这种情况下,电机两端的轴承都应该被绝缘。
     选择绝缘的决定因素是电流的时间特性。如果是直流电压或低频交流电压,绝缘效果取决与绝缘层的纯电阻值;如果是高频交流电压(常见于使用变频器的设备中),取决与绝缘层的容抗值。
      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案就是使用电绝缘轴承。无论是内圈还是外圈带陶瓷涂层的轴承都称为绝缘轴承。陶瓷涂层能够防止电流通过,具有绝缘的能力。混合式轴承的滚动体由陶瓷制成,由滚动体来防止电流通过,因此也具有绝缘能力。
      九星电绝缘轴承,采用国际先进工艺加工而成,其基本涂层能承受电压高达1000伏的直流,还可根据客户要求供应500V-3000V直流的涂层,其代号采用国际轴承代号
       九星电绝缘轴承的优势:
       良好的绝缘性能:带陶瓷氧化物涂层的轴承,这种涂层以等离子喷涂的方式涂覆在轴承表面。该陶瓷氧化无硬度高、耐磨损并有很好的热传导性能。
        外圈带涂层可以很好地防止沿轴产生的感应电压导致轴承的电腐蚀。由于采用特殊的密封工艺,所以即使在潮湿环境中涂层仍能有很好的绝缘效果。特别适用在具有高频轴电流和外圈旋转的场合。
        九星带涂层的绝缘轴承外形尺寸是可以和进口绝缘轴承完全互换的。
      九星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带涂层的绝缘轴承性能优越,不同的使用环境和要求更加细分,只要设备有需要,总有一种产品能满足你的需求,阻挡电流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