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选型和加变压器选型

楼主(2019-09-03):
最近单位的龙门刨床要改造,电机220V   60KW    1000转,需要选多大的欧陆调速器,是380A的吗?交流侧需要加变压器吗?据说如果交流侧是380V的话,电机负载大的话会转不动,如果要加变压器的话需要多大容量的,交流侧需要多大电压(变压器需要380V变成多大的)?

网友A:
变压器必须有,可是用自耦变压器,体积小一点。可以选60KVA的三相自耦变压器,380V/200V。

网友A:
用欧陆590的改造方案不好。

原来刨床是55KW交流电机带动直流发电机,可以用这台55KW交流电机换下直流电机,配交流变频器调速。不用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欧陆590的改造方案不好。原来刨床是55KW交流电机...

你好,变压器200V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我之前那个交流机已经坏了,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是305A的,590是要选380A的吗?590就是根据电枢电流选型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用欧陆590的改造方案不好。...

选型的时候,按电枢电流选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欧陆590的改造方案不好。...

变压器的变比是根据直流电机电枢电压计算的。交流200V整流后得峰值280V的脉动直流,经电感滤波、SCR调整适合220V直流电机。

还是建议你换交流调速,590价格较高,直流电机卖了能换一台交流电机。

网友C:
你的电机是直流电机吗,如果是直流电机,就可以直接用590了。

网友C:
对: haidao005 你的电机是直流电机吗,如果是直流电机,就可以直接用590了。1

3971188933钟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