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减速电机,带电位器反馈,可以做成伺服吗?

楼主(2019-09-03):
直流减速电机,带电位器反馈,可以做成伺服吗?

做成绝对值定位装置,电位器是20圈多圈电位器

网友A:
如果您要自己开发驱动器,这个理论上可行,如果您能处理好干扰问题的话。

如过您要找现成的驱动器或者是控制器,能收这种位置反馈的,不太好找。

网友B:
说说你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