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PLC通讯连接方式求助!谢谢!

楼主(2019-09-04):
我已经让PLC作为主站与5台变频器485通讯了。PLC的编程口还连接着触摸屏
现在还想让力控组态软件与PLC建立连接,是不是就不能用485或者232了?求教!!!
是不是组态软件如果485连接PLC,那组态的PC机就是主站,与原先PLC上已经建立通讯的485从站就冲突了呢?

初学自学,望热心的朋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PLC怎么与上位机连接

网友B:
PLC不止有一组485可以通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不止有一组485可以通讯吧

口子都用完了啊。一个编程口,一个485口。就想请教是不是不能跟plc下位机串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王 回复内容:对:网友B PLC不止有一组485可以通讯吧     内容的回复:口子都用完了啊。一个编程口,一个485口。就想请教是不是不能跟plc下位机串接呢。

只能再加通讯板么?或者通讯单元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实达 小王 回复内容:对:xiexie1...

必须再加通信板或者扩展通信模块了

网友E:
看你使用的PLC能不能再扩展一个通讯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王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xiexie1...

再加通讯模块吧

网友F:
要加硬件,可以通过编程口扩展出一个网口+一个串口:

IGT-SER-TP3.png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G:
用一个2网4串口的网关就可以了   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H(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