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个螺杆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9-09-04):
螺杆空压机一般都处在长时间待机的状态,因而常常也会出校一些小问题,好的厂家在用户遇到问题时,会在最快的时间里为用户解决故障,恢复正常运行,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偏移,会导致故障处理不及时而耽误生产的情况,所以,了解一些螺杆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螺杆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一、空压机无故启动不了

检查有没有控制电压。若没有,则需要检查保险丝等是否完好无损;如有控制电压,则检查主控器及变压器否正常运行。

二、供气异常

检查控制油缸有无动作,有动作,检查进气阀是否有机械故障;无故障,查看加载电磁线圈是否有吸力;排除电磁阀机械故障和线圈故障后,再逐一排查电磁阀所在的分电路。

三、排气压力过低

检查分离前后压力,检查用气管路有无泄漏,进气阀是否全部打开,电磁阀有无故障

四、运行中自动停机

首先,检查机台是否正常自动停机;然后检查自动开关和热继电器是否动作,是否引起冷却风扇电机停止,或排气温度过高,或压力过高等,以及电机电压是否正常等。

五、排气温度过高

首先检查环境温度、压缩机润滑油、油位、油质、冷冻风扇等是否正常;然后检查油冷却器、后冷却器是否清洁,温控阀元件、断油电磁阀电压和阀体部分是否正常,如有膜片损坏、温控阀芯不动作等,则需更换;最后查看油过滤器是否弄脏或需更换。排气温度正常在80~95℃。

六、螺杆空压机启动不畅

螺杆空压机开机几秒后自动停机建议查开关是否跳闸,电压是否正常,进气蝶阀关闭程度是否正常及星三角启动中接触器和电机三项是否正常等。

七、螺杆空压机耗油量大

检查排出的冷凝水含油量是否过大,压缩机油位是否偏高,各接头有无漏油,回油管是否阻塞,油分离芯是否阻塞等。以上问题都会影响油耗,若出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以上就是螺杆空压机常见的几个故障及解决方法,你了解了吗?希望通过上面的了解,大家能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及时处理,为自己的工厂生产添砖加瓦。

网友A(2020-02-24):
学习了,以后空压机故障,起码知道大概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