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点问题

楼主(2019-09-04):
仪表端有一组NO/NC触点,一个公共线。
可不可以将常闭点串入220V控制回路,常开点进PLC DI通道?

主要是两个触电共用一个公共点

网友A:
建议不要这样做,电压等级不同容易造成干扰,拿个中间继电器扩点

网友B:
不要这样做,会出故障的,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C:
不合理  不能混用

网友D:
不要这样做

网友E:
不符相关设计要求,不能这样用

网友F:
如果PLC的公共端也是220v的可以这样的。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G:
这样不可以的,你可以加个2对触点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相当于把不同电压等级的信号搞在一起,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H:
不能混用,建议用一个继电器中转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I:
估计不行。

网友J:
肯定不行。

楼主:
明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K(2019-10-19):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答疑,也感谢大家积极发求助帖子。互帮互助,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