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大地坐标问题

楼主(2019-09-04):
紧急求助:机器人带焊枪,在大地坐标下运动,X轴和z轴方向运行时焊枪姿态不变化。但在Y轴方向运动时,焊枪姿态改变。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建立一个用户坐标或者设置一下工具坐标编程时使用其中之一编程,不要使用大地坐标编程。

网友B:
在焊枪嘴上做一个工具坐标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X和Y的方向不会或者使用的坐标系必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