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全彩显示屏拖影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9-09-04):
  LED全彩显示屏拖影是怎么一回事

  LED全彩显示屏应用常常处于循环播放视频的状态,而这种动态显示在行切换时会给列或者行线上的寄生电容充电,造成某些在此刻不该亮的LED灯出现暗亮,这称为拖影现象。

  引起拖影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①显卡驱动问题。可以尝试更新显卡驱动或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同时建议调整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也可能与液晶显示器的响应时间有关。

  ②显卡问题。可以尝试重新拔插,并清洁金手指,同时可以观察一下显卡风扇是否运转正常。

  ③数据线问题。需要更换数据线看看,或检查是不是数据线有弯折。

  ④屏线问题。即VGA线,检查一下这根线是否连接正常,有没有松动的问题。可以更换一根质量好的VGA线试试,另外VGA线要离电源线远一些。

  ⑤显示器问题。将该显示器接到其他正常的电脑上,如果问题依旧则可能就是显示器问题了。

  LED显示屏的消影技术能使显示画面更加细腻,使画面显示达到高清画质;低功耗能够在LED显示屏长期使用过程中节约电能的方式达到低成本应用及节能环保要求;刷新率越高,显示画面越稳定,为精细优质显示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这种显示效果也使得人眼观看没有疲劳感,同时能够满足高速拍摄的需求。也正是如此,促进了各个方面效果提升,也强有力的推动了整个LED显示屏应用技术的发展。

  电流消影技术有效地消除了拖影现象,当ROW(n)行与ROW(n+1)行换行的时间里,电流消影功能自动给寄生电容Cc充电,当ROW(n+1)行导通时,将不会通过灯2对寄生电容Cc充电,从而消除拖影现象。

  为了降低合肥led全彩显示屏的功耗,推出了低功耗产品。通过降低恒流拐点电压,进而降低LED显示屏的电源电压。该方式还因为降低了电源电压,可以将红灯必需串接的压降1V的电阻省掉。通过这两方面的改进,达到低功耗、高品质应用。

  总之,无论是消影技术还是电流消影技术,驱动技术最主要的作用则是让画面稳定清晰,跟电脑的显卡驱动一样,保证画质流畅,最终实现全彩LED显示屏的精密高清显示。